方正Q67,跑FE

楼主(2015-08-04):
,查内存各供电,正常,内存条换过,无效,有网友说补焊插槽,不可能4条插槽都都虚焊吧,求思路,谢谢

网友:
直接跑ee吗还是跑一会是ee
要是直接跑ee只能按不跑码修

网友:
先跑FF,重启FE,谢谢

网友:
补充:同时长响报警,查是内存

网友:
刷BIOS 北桥虚汗

网友:
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