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开机不亮,掉电

楼主(2015-08-04):
我的DELL 开机电流在035到0.45,所有电压都 正常,过一会就 掉电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2015-09-04):
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 开机显示下立马就断电了

网友:
是的,我的是客户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后来就这样了!

网友(2015-10-27):
我碰到过一台,跑.32,.45.反复跑,做显卡好了

网友:
还碰到过一台pq17的1.8V转换电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