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30 无线经常感叹号!

楼主(2015-08-04):
thinkpad T530无线网络连接经常感叹号,禁用无线驱动就会好一会,一会就又感叹号了,驱动都是更新的,关闭无线,打开也能用一会,一会过后就又不行了,求解

网友A:
从官网上下个驱动,不要用其它软件上自动安装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驱动或者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驱动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官网上下个驱动,不要用其它软件上自动安装的

是从官网下载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驱动或者是系统问题

而且用无线网看电影的时候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C:
恢复下BIOS默认试下

网友:
做个系统装官方驱动还是不行就是网卡问题了

网友D:
买个原装的无线网卡,

网友:
拆了内置用外接无线网卡,多简单。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E:
me paso algo parecido era el cambio de la inalambrica

网友:
先恢复下BIOS出厂 不行换个系统 不行换个网卡 不行刷个BIOS 在不行换桥试试

网友:
先更新下驱动,在看下MAC地址是否和实物一致!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无线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下BIOS默认试下

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me paso algo parecido era el cambio de la inalambrica

what do you me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原装的无线网卡,

恩恩,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把第20脚包起来 就成了强制开启 试试看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吧 买个原装或者用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