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PLUS 跑过内存掉电

楼主(2015-08-04):
P7H55-M PLUS 跑过内存掉电 又是822的事,

网友:
822   哎。  都怕华硕的板子了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排阻在此板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822  我都害怕了

网友:
写的详细点啊   没头没尾

网友:
理论不过关,楼主还不解释。捅楼主 菊花!!!

网友:
这个帖子发的好呀

网友:
不过 也给你们带来了不少利润吧

网友A:
就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
想拿分的最好解释一下这个822接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说的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简单,你说还要多复杂,复杂了你能懂吗。

网友B:
是不是内存的SCL信号低,

网友:
我这有个不跑吗的板子!

网友:
技术号就可以直接判断羡慕!

网友:
华硕的板子大多数都是822的毛病少数别的毛病 我修了几块华硕的板子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这822什么作用啊

网友C:
排组连接的信号

网友:
822带来了多少福利啊

网友:
估计是开机排针电压低

网友:
你发的是BIOS还是点图啊也不标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排组连接的信号

从上面可以看到:2,4,6,8脚都是供电脚,1.3.5.7脚是信号脚,而且都是与开机有关的信号,但是1脚的CK-IORST,是不是表示IO芯片的时钟复位?那么在这例P7H55-M PLUS跑过内存掉电,猜测应当不是待机电压偏低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不能触发。那么就剩下开机信号了,到底是那个呢?只有结合开关针电压,绿线电压来判断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针电压低了吧

网友:
LZ好帖啊!有图有真相,对我小小白是最好的独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上面可以看到:2,4,6,8脚都是供电脚,1.3.5.7脚是信号脚,而且都是与开机有关的信号,但是1脚的CK-I ...

这分析才能学到东西  赞楼主

网友:
都怕华硕的板子了

网友:
遇见华硕的板子盯紧822就对了,呵呵。。。

网友:
跑一下线不就知道啦。

网友:
华硕822 。就这样 。从g31 到 h81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的SCL信号低,

这个排阻和内存1毛关系没有,都是开机信号和一个io的复位,你信不信不换这个,重新插内存就可以?p7h55——mle和lx修了不知道多少网吧的,不开机就是这个排阻,内存吗?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时钟跟复位,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刷下BIOS

网友:
这排阻是上拉信号吧

网友:
那以后板子上有822都要先干掉

网友:
你们真确定822是福利?我勒个去,我昨天修了一块 不跑码的 全板的822都换了。BIOS刷了,什么供电啊,时钟啊,CPU复位啊 都出来了, 最后,网卡,串口,拆了,IO换了,TM的 就是不好 ,最后被我砸了!

H55

网友:
822  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通病了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有1批同型号的坏板,有1片也是这样的,D5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