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5-08-04):
     新手多多指教               技嘉GA-970A-DS3复位灯一直闪  I\O拖过了。  有时候开的起机  有时候开不起。但是开启了 有时复位灯一直闪!   急急急急急急 啊

网友A:
检查各大
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大
供电正常不?

当开启机的时候  都会显示了   就是怕他开不起机啊   坑死我了

网友(2017-05-27):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上这片一样问题

网友(2017-08-23):
换IO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双bios   对换一下  技嘉bios爱出问题

网友(2021-10-26):
我有一片华硕是也是复位灯在闪,各电压正常,有时可以亮机,BIOS 内存IO 都正常换也换过,大电容都拆下来测试过容量还是修不好

网友(2021-12-07):
同样的970A 3.0版,闪复位各电压基本正常!不跑码,与同型号的板子对比,就不一样的是CPU核心VCORE,一个是1.1V,而正常的是1.4V,时钟什么都正常!正常的板子,如果不装入真U也是闪复位,这片不正常的是一直闪复位,IO换过,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除了双桥没有换了!双桥也用热风枪焊过,摸温度都正常,阻值也正常!示波器跟踪好像复位信号是IO拉低的。等着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