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离子电视有竖线---解决经典故障

楼主(2015-08-04):
长虹离子电视有竖线

网友:
大家有修过这个问题吗?是那里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松动了

网友:
屏线松了!更换屏线就OK

网友:
先拆了清理排线,悠点,碰着 屏线 你就完了

网友A:
噢,要上门维修,客户发来的照片,现在清理排线,怎么收用户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要上门维修,客户发来的照片,现在清理排线,怎么收用户钱呢

抱过来修就行了。

网友:
应该和线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
如果是芯片有问题,打逻辑板的阻值就能量到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屏问题了

一般修不了

网友:
逻辑板的通病,就是电压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吧
要不就是屏幕啦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处理结果

网友:
路过!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排线坏了?

网友:
VA,VS电压,等是否正常,曾经遇见过是逻辑板也有Y驱动板故障

网友:
屏线拆下用刀刮刮!做好防干扰。

网友B:
先易后难,先清洗 更换屏线--》》》再弄显卡—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易后难,先清洗 更换屏线--》》》再弄显卡—电路故障

等离子电视,有显卡吗?

网友:
不是Y板就是X板挂了.....

网友:
进来看看结果

网友:
看看如何处理的

网友:
芯片虚焊了,和笔记本的一个样,海信的技术员经常拿过来给我们加焊

网友:
遇到过这种,驱动板的芯片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修不了的!屏与信号转换板相连接的屏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解决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这个屏线重插下会好吧?

网友:
嗯,这个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5-09-16):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5-11-06):
一直忙没时间回复大家,换了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