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T430 上电保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04):
Lenovo Thinkpad T430 插适配器有待机电压3.2V和4.75V,测公共点是小电流过来19.8V,触发后就没有3V,5V了,供电芯片TPS51220A的EN1和EN2被EC拉低了,但是EN脚有3.2V,这时测公共点是大电流的19.8V,(P沟的MOS的G极是低电平6V左右).不知道从何下手呀,请教各位高手,都说掉电后没有待机了,是过流保护,不知道应该查哪里呀,还有就是EC收到哪些信号才会关EON呀,SHUTDWNIN#和PWRSHUTDWN#一直都是高电平的,TH_DTCT测0.05V

补充内容 (2015-8-5 14:36):
告诉大家一下,我最后没办法了,试试,换桥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会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A:
次级电压有短路吧 好好查查

网友:
次级电压都没有短路,我都量了3天了,一个都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电压有短路吧 好好查查

次级电压都没有短路,我都量了3天了,一个都没有短。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EC收到哪些信号才会关闭EON,的,因为不触发之前,EON 是有的,知道是哪些信号会关的话,我可以一个一个去查,就是不知道哪些信号会导致EC 关 EON

网友:
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是Q36N管G极得到25V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级电压都没有短路,我都量了3天了,一个都没有短。

那触发后还有3 5V吗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我在想会不会是欠压保护 以前修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级电压都没有短路,我都量了3天了,一个都没有短。

哦 还有 看看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有修到过一台保护隔离小电流造成的

网友:
触发掉电影响的地方太多了,TB本身,升压管,后级电压短路都会

网友C:
问下楼主,有这个图吗,能不能传一份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估计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估计拔掉小电池能自动上电显示,重启就不能触发,插上电源3V 5 V出来2 3秒钟就没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T430一样的问题,上电源几秒后M1_ON就没了,就不能触发,放一下电,就能自动上电显示

网友:
en ,thinkpad的机器保护多,对我们这些没多少维修经验的小白来说不好修啊!我上次修到一个X201I,最后没办法只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有这个图吗,能不能传一份上来分析一下

论坛里有呀,我就不重复上传了,你搜一下T430就有了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