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请问液晶电视的屏上哪买?

楼主(2015-08-04):
屏的型号是:T500HVF04.3  淘宝找不到,麻烦各位帮我找一下,谢谢,有的可以联系QQ:673426309,万分感谢!

网友:
你去管网看下是否有客服问下,要不就是你把型号写错了搜不到

网友:
直接收购一个二手的就行了吗!

网友:
买屏不如直接买显示器了。

网友:
是什么设备的屏?资粮越详细越容易找

网友:
如果一定要买,那就直接问厂家,这个是友达的屏

网友:
买新屏不易,二手屏不可靠,赶不上买新电视了。

网友:
买屏不如换新

网友:
去厂家买屏还是算了,价格太贵,要么就是收一台二手的机子,要么就是换机。

网友:
找厂家不如买一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