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能该集成显卡吗

楼主(2015-08-04):
v470 能该集成显卡吗 有一台 v470 显卡 掉点了 问一下 能不能 改集显
改集显

网友:
应该可以的,,把显卡拆下来试试,,之前有个V470 摔坏的机子,,能开机,看不到显卡

网友:
改好了吗 ?大哥
我也想改

网友(2017-10-12):
可以改,把供电芯片,管,电 感都拆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