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950sn

楼主(2015-08-04):
       AOC E950sn 不通电,插上电源线5v电压被拉低成1.8v.    单独把驱动板接到直流电流表5v上指示灯显示正常.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测量三个二极管都正常,我想知道,控制5V电压的都那些芯片.或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信号板是不是也是5V嘛..装上信号板5V就就成1.8V了..说明信号板拉低了..信号板坏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