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40一体机显示驱动程序。

楼主(2015-08-04):
主板是从联想保修来以后读出来的程序保证能用。主板号是独立CIH61S1-1.0。如果有人要南桥和ECbios联系我

网友:
显示驱动的PM35LD020 和两个24C02程序都在里面

网友A(2015-09-03):
我怎么看不到U10和U11在哪里啊,给标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到U10和U11在哪里啊,给标一下呗

容量不同的呀。你可以下来看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同的呀。你可以下来看看自己

已经看到了,找到了,如果是进系统黑屏,装显卡黑屏,就写这个程序,可以亮机,谢谢楼主了~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C440开机电流到1.47左右 不插硬盘情况下  刷完主BIOS 8M亮机 心里那是好啊 装好测试报错1962硬盘错误 晕 给客户商量好把WIN8改WIN7 全格 OK  装完系统进系统黑屏 晕死倒霉 三个bios都刷了怎么不行 上官网下个615显卡驱动 还是不行 上BGA显卡 还是不行 论坛再看看去 嗨 碰见楼主了 问题情况一样 刷上试试 ...................激动时刻到了 牛B 进系统了 一切正常   分享一下希望别的学员也能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C440开机电流到1.47左右 不插硬盘情况下  刷完主BIOS 8M亮机 心里那是好啊 装好测试报 ...

呵呵。能加个分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加个分不兄弟

怎么加分啊 没找到

网友(2015-10-28):
CIH61S1,我看成了CIH61S了,不一样的板子,不一样的型号啊

网友D:
开机不显刷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D:
u10 u11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2015-12-15):
没分下了  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不显刷这个有没有用

你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0 u11是什么牌子的啊

啥叫啥牌子??

网友(2017-07-17):
我的是花屏  很奇怪的花  里面的字是正常的 屏上有五颜六色的横条纹,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 刷这个看看等下回复

网友:
我的是 开机键盘等有反应刷这个管吗  网上是刷南桥的有好的 我的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2017-10-19):
我的显卡驱动驱动不上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8-03-08):
下载下来试一下,好了的话来给大家汇报

网友E:
为啥我刷完之后,本来进系统才黑屏的,直接不亮机了?

网友(2018-06-02):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刷完之后,本来进系统才黑屏的,直接不亮机了?

看准版号和机器,这程序不会错,

网友(2019-07-07):
下载的都是1K不能用呀

网友(2019-09-11):
那是不可能的,知道为社么吗?文件都不止1K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