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05L 开机进系统三到五分钟自动掉电,求支招

楼主(2015-08-04):
东芝C600D-05L 板号:6050A2357601-MB-A02 ,AMD 集显的板子 。每次都是开机三到五分钟就掉电了,温度也不高,就五六十度,散热器、风扇、CPU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改常转也一样,如何下手啊? bios刷了两个都一样。。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有ECbios么,有个话刷个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控的热敏电阻导致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几个管换了,把充电芯片也换掉能好。

网友A:
查下PWGOO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PWGOOD信号

找不到这个图纸撒

网友:
说实话 东芝的好多没图纸 特别是你这种掉电的最麻烦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看看

网友:
温控电路吧

网友:
进bios进pe看看掉不掉电

网友:
每路供电都正常吗?这种掉电最好用示波器测下各个供电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如果他不正常会拉低3 v 5v 的开启信号  从而引起芯片欠压保护 所以会很快掉电 你可以 查查后级 的滤波电容 换掉

网友:
定时掉电,BIOS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温度高吗,不高就差下温控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liweichun1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有东芝大电容的啊,有的话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17楼的说的是,C600估计应该有Nec电容吧,这个可能会导致,另外看下是否温度过高到指定。

网友:
先刷个BIOS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如果他不正常会拉低3 v 5v 的开启信号  从而引起芯片欠压保护 所以会很快掉电 ...

和你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