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无显示也无报警,只有CMOS放电之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但重启了还是老问题

楼主(2015-08-04):
偶的电脑是2008年配的,主板是华硕P5Q-PRO,内存是两根宇瞻2G+1根金士顿2G,一共6G,CPU是酷睿2四核 Q6600最近老是出现开机之后显示器无显示,主板又没任何报警(机箱内是在工作的),硬盘闪了几下后就不闪了,重启也一样,连键盘也无响应,进不了CMOS,只有强关机,放了主板CMOS电,再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关机或重启问题依旧,搞得我每次用电脑都得拆机箱放下电,想问下我这情况怎么解决,求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RTC电路,南桥

网友:
拿去修的话要多少米???

网友:
内存呢,试过没有,用一根

网友:
RTC电路问题,有图纸?

网友:
楼上说的RTC电路问题,处理起来复杂吗?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电的话刷一下BIOS或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电池应该是有电的,清CMOS后,进系统 时间没清0

网友A:
直接把COMS电池接到重启键上先按一下重启再按开关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COMS电池接到重启键上先按一下重启再按开关就OK了

这样也行。。。??厉害。。。这个其实没解决问题,,只是改变一下方法了。吧。。管用么

网友:
我是个新手 说错话楼主切勿怪罪,想您说的这种情况,建议您拿一块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之后修起来比较容易些

网友:
如果你是搞 维修的,就先看一下电池是否有3V的电压,查询一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晶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COMS电池接到重启键上先按一下重启再按开关就OK了

这办法想的 不错

网友:
可不可以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奇葩的问题,有的是开机不显示,需要复位一下才能跑马,,有的是每次要清下COMS才能跑马,保存了COMS有当代码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点吧

网友:
各位大大,问题找到了,换了个电源就一切正常了,MD,折腾了一个星期了
我的TT 暗黑AH550P 就这么报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COMS电池接到重启键上先按一下重启再按开关就OK了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电池的电量够吗?  然后看看再去考虑看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