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ompaq 516显卡的温控问题

楼主(2015-08-04):
有一台COMPAQ 516的独显本,AMD的显卡,原来是能开机但没显示,上BGA机加焊后可以显示了 ,但进不了系统,出现蓝屏0X000000B4,修此机时在上BGA机加焊前把显卡背后那个1402的八脚温控IC吹下来了,本想加焊好后再装回去的,可能由于电脑之前长时间温度过高,吹下来后这个IC的有一边的四个脚已经完全断了,已经用不了了,所以主板现在没有装上这个IC,IC位是留空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进不了系统蓝屏,还是还有其它的什么问题?请问不装这个温控IC影响使用吗?硬盘模式在BIOS更改过,内存也换过了,还是出现系统画画一会就蓝屏。记的之前修过一台HP的机器,也是1402的温控,拆了机器也一样使用。忘记是什么型号的本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吧!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