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屏抖请教大侠指点

楼主(2015-08-04):
一台联想Z585开机屏幕上方顶部出现一横光亮线、屏幕以每秒上下抖动2次。进入BIOS以及进系统运行都一样抖动。双屏外挂的屏显正常无抖动。此机是双显卡交火的。轮换关闭用单一显卡也一样抖动。查屏线也没断路。。请教是屏坏吗。

网友:
用个屏换下也很快的吧

网友:
很简单,屏坏了,只有换平,没法修

网友:
有亮线就是屏坏了呀。

网友:
屏换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百分百屏坏

网友:
你是用户吗

屏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找个地方测下

网友:
有亮线肯定是屏坏了,找个屏测试下吧

网友:
屏坏了 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屏试下呢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捡测是屏坏了。13年买的只用两年多。现在的联想牌子不见的那么好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