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个招

楼主(2015-08-04):
DELL的一台上网本  看图 PQ15  123脚有19V   5678 脚只有10V左右。 抢拉过去 有3 5V  但不触发   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先检查保护隔离啊。。PQ154脚G级多少伏?

网友A:
你这情况是连3 5v都没有吧

网友:
不能跳着修  先修好保护隔离

网友:
l老实修保护隔离吧

网友:
查查 ACON !仁宝点火回路,这个好修吧!!论坛里很多讲解的。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1

网友:
pq15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由G极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可以看出是不是保搁出问题了

网友:
你测了4脚的电压吗?你有3、5v  但是不能触发,我觉得应该是EC没有检测到正常的适配器信号吧,我也是小小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是连3 5v都没有吧

他的3  5 V应该只是线性电压

网友:
感觉后极有短路现象,测测吧

网友:
查一下AC_ID信号正常否

网友:
无解,等待答案

网友:
1.量测B+对地值。
2.量测保隔G极电压应小于14V。
3.若B+对地值OK,保隔G极电压为19V时,可去掉保护,使B+电压19V。(去掉PQ19,再将PQ26 D极与S极短接,此时保隔G极应小于14V,B+应为19V,若仍为10V,则先换PQ15,若PQ15更换后仍为15V,则为共公点有微短路,造成电压拉低。)
4.另PU5为充电电路IC,未看到待机电路与EC,桥电路,无法再分析。
5.若3.3V    5V电压OK后,建议查EC与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强拉过去肯定不行啦   EC没识别到   适配器识别信号  肯定不会触发拉{:

网友:
查一下PACIN和ACON是否为高电平,ACOFF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真说不清楚,楼主还是去看下最新的仁宝点火回路,看懂了这机子你就秒了

网友:
按照时序 正常查保护隔离

网友:
查一下PACIN,ACON,ACOFF是否正常以及和他们相关的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重点查适配器检测

网友:
先把保护隔离修出来

网友:
楼主要多提供些检测数据才好给你提供思路,这种现象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查三个信号ACOFF低电平,PACIN  ACON高电平,修出这三个信号隔离保护就过了,至于不能出触发的话,检查ACIN lidsw这些信号。

网友:
这个是自导通!公共点电压豆没有修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