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显示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楼主(2015-08-04):
华硕主板开机显示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无法进入系统  主板放电  清除BIOS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在此请教高手  在线等

网友A:
机箱盖报错吧好像,主板上面有个chassis i,你跳下路线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箱盖报错吧好像,主板上面有个chassis i,你跳下路线帽,

跳线也试过了,可以进系统,但一会就死机了,再跳线还是一样,如此反反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也试过了,可以进系统,但一会就死机了,再跳线还是一样,如此反反复复的

想做个系统试一下的,可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保存后还是显示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网友C:
拿硬盘出来装个win7,再放回原机试下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硬盘出来装个win7,再放回原机试下

刚刚试过 还是显示chassis intruded

网友:
BIOS怎么刷啊  我不会

网友D:
用点位找到南桥CHASSIS点连接的场管直接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点位找到南桥CHASSIS点连接的场管直接拆掉。

是拆接地的一端还是另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拆接地的一端还是另一端?

已经搞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点位找到南桥CHASSIS点连接的场管直接拆掉。

已经搞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E:
怎么搞好的说下啊。。。很多原因可以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什么问题说一下  下次碰到好注意啊

网友A:
问题是楼上所说,拆掉相连的管子就行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搞好的?

网友:
怎么好的楼主说一下吧

网友:
断电
Bios 恢复出厂设置CLR跳线从1,2转到2,3后十秒再转到1,2
把主板上一个叫chassis跳线拿出来
通电
等开机界面出来后立马插上,按重启按钮,OK成功了,按以上步骤可以多试几次。如果还是出现,可以进行第二种方法如下

拆下主板,找到chassis跳线边上的一个三极管,拆下来。
然后用第一种方法,以后再也不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搞好的说下啊。。。很多原因可以出现这个问题呢

我是通过CHASSIS跑线到一个三极管,把它拆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楼上所说,拆掉相连的管子就行了吗,

是的,拆掉就好了

网友F:
是这个吗?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掉就好了

有点位了可以找到,没有点位华硕的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了可以找到,没有点位华硕的真不好找,

顺着线跑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吗?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的。这个应该是机箱盖打开警告吧

网友G:
有的华硕主板没装,也会报错,又是因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华硕主板没装,也会报错,又是因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在纠结中,机箱上没装开关怎么可能开启呢

网友:
超级版主给秒杀了,真腻嗨! 这个收藏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