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xp关机屏亮死机 w7屏灭掉死机指示灯亮

楼主(2015-08-04):
联想g470 xp关机屏亮死机 w7屏灭掉死机指示灯亮
是进水机
联想
进水

网友:
重点排查下CPU及其供电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过个W7关机蓝屏重启,XP正常用

网友:
进水机,你是修好了,是这个样子,还是客户拿来说进水机就通电是这个样子都没有说清楚,如果你没有经过烘烤就直接开机那样很危险的,容易故障扩大哟。

网友:
进水的 只能多排查进水位置了 这个板子进水容易到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