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一体机怎么拆

楼主(2015-08-04):
我有一华为一体机,屏烂了,但不知怎么拆,求大师们帮一下?另外这样个
手机
在打电话时黑屏不知是怎么回事?
手机

网友:
黑屏应该是距离传感器坏了,你在设置里把这个关了就行了

网友:
屏都是用胶粘起来的,用吹风机或风枪加热后拆下来就行了。
手机在打电话时黑屏,应该是摔松距离感应器或者是玻璃摔碎漏光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