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LPRS587AGLF时钟IC直接代用

楼主(2015-08-04):
9LPRS587AGLF时钟IC用RTM875T-587可以直接代用,
技嘉G41MT-S2 REV1.3上测试OK

网友A:
这本来就可以代换,很RMT系列后缀3位数字都可以代换想同, 531  511  945  都试过了,

网友B:
这个替换完全没有问题,,我都是用这个替换的,,,,一对字母的芯片也不好定,,,我就世界定RTM875 5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可以代换,很RMT系列后缀3位数字都可以代换想同, 531  511  945  都试过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9LPRS511EGLF就可以用RTM875T-511来代用。
9LPRS531EGLF就可以用RTM875T-531来代用。

只要相同颜色部分相同了就行,RTM875T这个部分是共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替换完全没有问题,,我都是用这个替换的,,,,一对字母的芯片也不好定,,,我就世界定RTM875 587

一对字母的芯片也不好定,,,我就世界定RTM875 587
这名话应当如何理解?所订的这个芯片RTM875  587可以代换哪些芯片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学习了,没注意过.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以前时钟很少坏. 好像是从G31后开始坏的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G31  G41遇到坏时钟的多,苦于不懂得代换

网友:
谢谢楼主,这对小白的维修道路很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时钟不敢乱换  怕烧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