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G41T-MLX没有复位,,求指教

楼主(2015-08-04):
PSG41T-MLX没有复位是不是有通病啊,今天两块板子都是这样。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时钟芯片坏,时钟芯片边上8.2K排阻坏。

网友:
现在看到这个主板我都不想修了,很不稳定,,,,

网友:
你这块板是什么牌子的?是华硕的,还是华擎的,或者是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坏,时钟芯片边上8.2K排阻坏。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说句题外话,平时一边看你编的书,一边维修,多谢):是不是G41系列的主板都爱坏时钟芯片呢?我这个月修了两块技嘉G41的板,都是坏时钟芯片 。另外一块华硕的P5G41没有修好。
时钟芯片 出现问题在主板上的表现是不是这样的: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但是测是PCI-E的A13,A14的时钟没有,PCI的B16也没有电压。时钟芯片 的供电,从CPU供电好信号过来也正常,是否就可以确定是时钟芯片出问题了?还是时钟芯片 边上的这个8.2K的排阻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时钟+南桥.  前提是先要有U的供电

网友:
电压都有没有  时钟有没有

网友:
这个型号没有见过

网友:
供电,时针,复位,按时序查就知道了

网友:
华硕 的就爱坏822排阻  打阻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说句题外话,平时一边看你编的书,一边维修,多谢):是不是G41系列的主板都爱 ...

边上的8.2K排阻是前端总线频率选择。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时钟芯片没工作 测下芯片左边的822.看看 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是P5G41T-M LX 吧。 内存边上822   BIOS边上的822

网友:
真有通病啊?受教了

网友:
查一查822吧, 我记得内存插槽左上方有个822 那个822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