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摄像头图像上下颠倒的解决办法分享大神勿喷

楼主(2015-08-04):
华硕之前的笔记本重装系统后,摄像头非官方驱动都容易造成图像上下颠倒!而且下载要找对应的PID驱才可以解决! (1)首先,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进入[设备管理器]:
(2)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ASUS USB2.0 WebCam](注意:型号不同的笔记本中摄像头的名字可能会有异同),右键点击设备名称,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3)在“ASUS USB2.0 WebCam属性”中点选[详细资料],在“硬件ID”中找到如附图所示的PID 号码

(4)根据 PID 码和电脑型号在官网上找到正确的驱动。进入驱动程序--摄像头类别下,根据之前找到的PID码查找对应上了哪条驱动,下载安装即可

(5)安装驱动之前需要完全卸载当前的摄像头驱动,如果控制面板的程序中也装有摄像头驱动,同样需要卸载。

(6)卸载完毕后重启电脑安装新驱动即可。

网友:
怎么没人,顶起啊,好贴,我正用得上,楼主正是我的救星,用点位图做的时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9944-1-1.html我见到了,太高兴了。
这个贴又帮我忙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华硕官方下载驱动时看好ID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法子好啊!再遇到这种现象时修复的速度就快多了。

网友A:
能不能拆开把摄像头倒过来,哈哈

网友:
现在才知道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原来还可以对应这个PID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拆开把摄像头倒过来,哈哈

倒过来 人是反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 确实 华硕这个 我也弄过 直接万能驱动不行要官网下载

网友:
bu不错的 贴顶 学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过来 人是反的 你可以试试

你是意思是左右是反的吗?那也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