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杂牌led显示器求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5-08-04):
一台杂牌27寸显示器。故障表现是,在不插信号线的时候能显示无信号输入,背光什么的都亮。插上信号线屏背光亮,指示灯也亮绿灯。可是无图像显示。怀疑程序出错了可是找不到这个程序,求个程序
屏型号:Y27QM15813
驱动板主控icNT68667FG

网友A:
看 屏参数  按屏的分辨率写吧  估计26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屏参数  按屏的分辨率写吧  估计26的程序

这是个高分屏,你有程序吗?

网友:
你这个屏这么没有规格书呢  我的质料是用2270的板子的

网友B:
在找不到程序的情况下,不妨先备份一下原机程序再刷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找不到程序的情况下,不妨先备份一下原机程序再刷回去试试。

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