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伦电子idr200二代身份证阅读器usb无法识别,江湖救急!!!!

楼主(2015-08-04):
江湖救急!!!!精伦电子idr200二代身份证阅读器usb无法识别 换过几台电脑了都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前后usb口都换过 用普通的数据线换过 (老移动硬盘T型usb线) 各位大神遇到过此类故障没有????

网友:
无能为力 帮顶

网友:
这应该是二代身份证阅读器问题了 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2015-09-09):
应该是座子坏了,回答的有点迟,今天才看到。

网友:
这个故障多为读卡器本身故障,如果有备件,可以换个备件测试一下,另外,驱动出问题也会有这个现象,可以重装一下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