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Charger to 3.0芯片请教,谢谢

楼主(2015-08-04):
ACER机器USB3.0接口边上有一芯片,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上写的FPB3N4,图纸上是SLG55584A,请教这个起什么作用?

补充内容 (2015-8-5 10:26):
没找到相关资料,这个确定是USB3.0接口用的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USB3.0控制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USB3.0控制芯片吧。

很显然2个数据线  ,绝不会是3.0

网友B:
没猜错的话是这个关机后用于给手机等USB充电用的一个小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的话是这个关机后用于给手机等USB充电用的一个小功能。

你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网友:
估计是充电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你自己翻一下第四脚MAINON外的另一个开启信号  是不是USB充电的开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