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不触发

楼主(2015-08-04):
开关键按上一点反应都没也 找不到图纸  待机电流一直在跳变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看待机有吗电压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待机有吗电压都对吗

找不到3/5V在那

网友:
送给别人修,你把机器搞坏喽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可找.华硕现在的机器,基本不会流出有图纸.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354-1-1.html这里有点位图,看是不是这个,华硕的现在都只有点位图了。

网友:
华硕太不厚道了,连图纸都不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354-1-1.html这里有点位图,看是不是这个,华硕的现在都只有点位图了。

谢谢阿  貌似差不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图是很难搞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短路  华硕有的5V是经过12V或19V稳压过来的 你看稳压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还是对着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慢慢去测吧

网友:
待机电流一直变化肯定不正常 先查待机

网友:
还是要在师傅指点下维修 不然会越搞越严重的

网友:
先找到待机芯片查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3.3和5v电压都有的,就是不触发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你测的数据呢?这怎么让别人指点啊?

网友:
没图纸很难修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弄

网友:
华硕够呛能找到电路图 找下公共点 找下待机电感查35v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技术,嘿嘿

网友:
先量测待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还是要按时序 来吧,先看待机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

网友:
我的修好了,一个电阻烧了,直接连起来了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