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_n5110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04):
dell 15r_n5110笔记本接通电源电流有时能到1.1A,有时到0.8A掉电到0.007A,然后电流到0.15A,再掉电到0.007a,在这个过程中黑屏不显。然后断电再通电电流就到0.15a然后掉电到0.007a,按开关也是到0.15a再掉到0.007a.电流是0.15a时无5v待机电压,3.3v待机电压只有0.5V,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发汤,掉电到0.007a时待机电压正常.这样是不是就是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电脑急修中....

网友:
问谁也不好使,你既然不懂,你还不找个地方去修修,你想冒烟,你来呀

网友:
看一下3V,5V的后级电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看来是短路保护了,具体要查下待机电路

网友:
解答你最后的问题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答:个人觉得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你可以换个试试

实在修不好建议送修吧

网友:
感觉像短路保护了额 。。。

网友:
基本条件都测量了 换个芯片试试的

网友:
先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插电 0.008 开机没反应

网友:
可能有别的电压没出来,会引起掉电。仔细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
找高手修吧

网友:
先换了试下呗,不行看有无短路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可以先查3V5V有没有短路,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思路就 找别人修吧。。别扩大故障。

网友:
短路没得啊,后级

网友:
要是3 5V都有的话 那应该是后期保护了  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换主供电就行

网友:
有示波器 吗  对比 那个信号先掉的?

网友: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先测三五V电感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换芯片在试。

网友(2015-09-11):
我快下班的时候也接到一台 明天修好了 告诉你哈

网友:
看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别搞了发给基地看看吧。不然后期都没法修了

网友:
3.3v待机电压只有0.5V,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发汤,说明有地方有短路,但不一定是芯片本身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需要你给出够多的数据,比如,在不上电的时候,掉电前的电压都出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