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外接正常内接 白 红 蓝 绿

楼主(2015-08-04):
Y450 外接正常内接 白 红 蓝 绿

网友:
刷BIOS、换屏、屏线后。从屏接口查EDID、LVDS

网友:
2楼已经把所有可能XD说完 ,按个测吧,最好是先易后难呀

网友:
外接正常 不代表显卡百分百没问题

网友:
同意4楼,外接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先换屏,屏线试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按照二楼的做吧,,,,

网友:
主要是EDID信号

网友:
特别注意一下查屏线接口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针歪了 我就遇到过

网友:
这还犹豫神马   显卡换掉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这显卡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