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B470E出了CPU电压,不出独显供电,电流 跑到1.3几然后掉电,CPUIC发烫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
估计是u供电只出一相吧,发烫说明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吧
修得最多的是铁皮管坏了

网友:
嗯!换掉管理芯片与铁壳管基本可搞定。

网友:
是不是乌龟管那类机器啊

网友:
用饼哥的双通道 抓波大法,抓抓看那个先掉!!

网友:
把发烫的芯片和铁皮管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