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網路燈號亮著

楼主(2015-08-04):
請教各位高手
Acer 4750G 有兩個問題
1.電源供應器,直接接上它直接開機,關機要按住4秒
量測5V 3.3V 是 5.10V 3.43V , 待機電流0.056A 偏高,各電壓都OK
BIOS 已更新至1.26V ,還是直接開機,關機要按住4秒

2.網路燈號一直亮著,查LAN_ACT_LED ,10M/100M/1G_LED
LAN_ACT_LED 對地阻抗是0 歐姆,很奇怪 ,10M/100M/1G_LED 對地阻抗是6 歐姆
請教是BCM57785  故障?

网友:
短路了   修不到发过来吧 100元搞定

网友:
被雷吻过了?怀疑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换网卡就好了

网友:
直接 接把网卡拆掉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能开机用独立网卡

网友:
换网卡芯片啊

网友:
謝謝各位高手,是想換網路芯片,故請教各位!

网友:
謝謝您!   至於,直接開機 ,待機電流0.056A 偏高 不知各位有何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用独立网卡

謝謝您!   至於,直接開機 ,待機電流0.056A 偏高 不知各位有何指教!

网友:
综合两个问题 建议你去掉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
这还用问?网卡拆掉不就好了

网友: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B:
网卡换了就好了吗‘???  现在能开机了。但关机待机偏高 是不是这样?

网友C:
网卡芯片坏了。此网卡具有唤醒功能,因为该模块短路造成插电唤醒开机!

网友:
各位前輩,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

网友:
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但燈號開機一直亮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换了就好了吗‘???  现在能开机了。但关机待机偏高 是不是这样?

您好,還沒換.
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但燈號開機一直亮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芯片坏了。此网卡具有唤醒功能,因为该模块短路造成插电唤醒开机!

您好:
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但燈號開機一直亮著!
應如前輩您所言

网友:
这现象。。。。没见过

网友D:
机器应该还有微短 可以拿下网卡

网友:
待机网卡灯亮 明显不正常

网友E:
伱寔嗱哩秂錒?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伱寔嗱哩秂錒? 机器修好了吗?

您好:
還沒修好,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但燈號開機一直亮著!如post 圖片

网友F:
网卡 桥  网卡附近小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应该还有微短 可以拿下网卡

謝謝!我取下網卡晶片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卡 桥  网卡附近小原件

网卡附近小原件 可提示那些相關腳位,

网友G:
这种情况 基本判断是网卡的问题,特别是雷击过的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拆掉看看待机正常吗

网友:
为何用繁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 基本判断是网卡的问题,特别是雷击过的很多这种情况

謝謝各位,在下試試更換网卡!

网友:
[請版主 標示  問題已解決]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測量 67PIN 還是與地線 短路 更換以後正常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