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 钻石win7 版 ~~保护

楼主(2015-08-04):
航嘉冷静王 钻石win7 版  ~~保护现象就是 通电瞬间风扇转一点,瞬间有12缓慢的到13.9v ,5v正常 3.3v 没有, 输出各路 对地组个感觉都还好没有明显短路, 由751002+339组合,拆下测量各大下原件 都正常,背面二极管在线测量也正常, 电容目测完好拆下部分是啊 主要的大水泡明显变色 但是拆下来各线路都正常没有交叉短路现象,我也就没在换,不知道他现在能影响输出么;拆下大水泡串接的白炽灯亮一会 能灭,在往前拆下三个大管子,灯泡变成常亮了;换过个新的wt7510和拆机的339 都没变化;就是在没发现什么原因保护,求大神指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5-8-5 20:37):
启动7510

1:有电压升到0.4v再降回0v;
2:gnd 0v
3:5.04v
4:5.04降为0.13v
5:有0.02的变化
6:有4.5降为0v
7:4.51v--8v--4.5v
8:0.1v变化

短接7510-3脚(瞬间):3.3v 貌似正常,其余电压都高很多(貌似不会降低)

补充内容 (2015-8-6 22:28):
短接了7510结果很不幸击穿了~通电就有输出~12v输出5v~~5v输出3v

补充内容 (2015-8-6 22:33):
请问这样如何继续查找保护位置,现在通电瞬间都没有过大电流~这算是什么保护呢?

补充内容 (2015-8-6 22:34):
说错了是过大电压~都在范围内

补充内容 (2015-8-8 21:42):
现在的情况是:断开几处3.3v的几处 反馈 能稳定输出但是带不起负载(8.87v 3.41v 2.5v -3.51v);其中在连上3.3v到gnd的贴片电容电压整体降低;再断开电容接上3.3v到后面的 0欧姆的贴片电阻就恢复保护状态了…求后续

网友A:
楼主叙述太简单,不知所云,问5VSB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叙述太简单,不知所云,问5VSB正常吗?

正在不充中

网友A:
楼主红圈中的电感的磁环颜色好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红圈中的电感的磁环颜色好像不对.....

同感,应该换了试试先

网友B:
后级过流了吧 导致这个电感温度增加达到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输出后面的电路短路了,重新认真检查一下变压器输出各路元件是否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过流了吧 导致这个电感温度增加达到这个样子

感觉是长时间大电流发热,但是没找到问题点……

网友:
这一般摸不出来

网友:
电感得换  电感发热过  短路了 都变黑了

网友C:
现在是看到电容鼓包的换换   换了还不好的就不修了  没必要  搞个新电源55块  保三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看到电容鼓包的换换   换了还不好的就不修了  没必要  搞个新电源55块  保三年

电源维修是入门的基本功,闲时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后级电容有鼓包吗?若有可能是后级电感坏,匝间短路。

网友:
除了大水泡其他目测~部分测量都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看到电容鼓包的换换   换了还不好的就不修了  没必要  搞个新电源55块  保三年

55块的也就是还给图便宜的吧!

网友:
烧的好修啊!!

网友D:
输出线圈烧坏了,需要更换一个一样的,这个比较困难。

网友:
都说了 大水泡 没有短路 线路正常 就是颜色不好  更换 结果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线圈烧坏了,需要更换一个一样的,这个比较困难。

必须得换个一样的吗
找个差不多的 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必须得换个一样的吗
找个差不多的 可以吗

楼主首先要想办法确认其是否烧了,从图上看也只是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维修是入门的基本功,闲时练练手也不错.......

是的啊    电源维修基本功 很重要。 220 市电  维修 经常遇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首先要想办法确认其是否烧了,从图上看也只是怀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680-1-1.html
按修的这个电源 就是滤波电感 短路
按从长城电源照的 大电感装上的
按对比相同的一个电源 7510附件 测了遍 没发现问题
现在问题 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难道和大电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680-1-1.html
按修的这个电源 就是滤波电感 短路
按从长城电源照 ...

感觉没关系~没找到保护原因~还没系统理解这种反馈如何分别测试

网友G:
现在的情况是:断开几处3.3v的几处 反馈 能稳定输出但是带不起负载(8.87v 3.41v 2.5v -3.51v);其中在连上3.3v到gnd的贴片电容电压整体降低;再断开电容接上3.3v到后面的 0欧姆的贴片电阻 就恢复保护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情况是:断开几处3.3v的几处 反馈 能稳定输出但是带不起负载(8.87v 3.41v 2.5v -3.51v);其中在连 ...

最难弄的  就是保护 设计原件多

网友:
有大神能帮忙啃下这个硬骨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