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显卡维修,现在开不了机,求高手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5-08-04):
T61 显卡花屏,自己拆下来用风枪吹了15分钟。装上去 接上电源。屏上外接电源有指示的。就是这个时候,一把镊子刚好掉在了主板上电源下方的2个触点,有火花产生。然后笔记本就完全没动静了,外接电源也没有显示。我试过单独使用电池,按开机能听到连续3声嘀嘀嘀的声音,电脑就是开不了机了。请教各位高手,电脑还有救吗?

网友:
这2个触点是测开机电流的吗?

网友:
检查附近场管。。估计烧了。。

网友A:
发来到广州  80块钱  帮你搞定、、

网友:
这个主板  直接换一张就是  没修过的都才几十。 这种板子我拿到手10分钟不好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到广州  80块钱  帮你搞定、、

怎么说?包好吗?

网友B:
开机有报警的话应该CPU部分是好的,重点检查内存 显卡  这两个地方,先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之后按下开机键看看电流跳变是什么样的,我也是新手,刚学维修,只能说到这了,说错了的话还请楼主不要见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报警的话应该CPU部分是好的,重点检查内存 显卡  这两个地方,先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之后按下开机键 ...

开机电流是不是测我图片上的那2个触点?

网友:
不是 ,大哥你修笔记本应该是用的笔记本可调电源吧!那上面有两个屏幕显示,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电压,你看看那个电流是多少 就是你不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看看电流多大,之后按下开机键后会有什么样的跳变。

网友B:
以上补充:可调电源插上笔记本插孔,不要装电池才那个电流才是对的哦

网友C:
发错版了发错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上补充:可调电源插上笔记本插孔,不要装电池才那个电流才是对的哦

谢谢了,一直不明白 电路板上那2个触点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不然我的本本怎么挂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错版了发错版了

新手,新手。 原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一直不明白 电路板上那2个触点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不然我的本本怎么挂的都不知道了

那两个触点应该是数据用的,具体我都不清楚,你用放大镜看下有没有鼓起和烧糊的现象还有断脚 开焊的,没有的话一般不会坏,重点检查周边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到广州  80块钱  帮你搞定、、

包好   qq  1662068706

网友:
还有救,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