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有edid波形就是不显

楼主(2015-08-04):
东芝c600,更换显卡后跑码正常,肯定是亮了,可就是不显示,屏和屏线都换过了,没有问题,屏接口处能测到正常的edid波形,背光和开启信号为0,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高手!!!

网友A:
肯定是亮了?外接看看

网友B:
刷码片啊   应该OK了

网友C:
是暗屏吗,EDID都出了

网友D: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看下外接正常不

网友E: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是ATI的显卡吧,这显卡水货多的很

网友F:
还是显卡吧,有EDID并不能完全判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G:
背光和开启信号为0,应该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H:
先查查,背光开启信号吧,什么back_pwm的

网友I:
已经能跟屏沟通了,说明显卡基本上的是好的

网友:
再换显卡试试

网友J:
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哦

网友K:
是暗屏吗? EDID有了 应该都是暗屏啊  要是不是暗屏 干显卡去吧 是暗屏就查查屏供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亮了?外接看看

跑码已经跑了一遍过了,最后00,外接不亮,今天又换一片新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码片啊   应该OK了

用的就是本身的屏,我用我的两张试机屏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码片啊   应该OK了

所以我觉得码片刷不刷没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吗,EDID都出了

绝对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今天又加焊了一次,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是ATI的显卡吧,这显卡水货多的很

今天又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啊,怎么看水不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显卡吧,有EDID并不能完全判定显卡是好的

又换了一片新的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光和开启信号为0,应该显卡还有问题,

又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算是认到码片 也不能说明显卡没问题

又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查查,背光开启信号吧,什么back_pwm的

只能找到一张图纸,图纸好像还和实物对不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能跟屏沟通了,说明显卡基本上的是好的

我也同意,但就是不亮

网友:
今天已经换过一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哦

我觉得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是暗屏吗? EDID有了 应该都是暗屏啊  要是不是暗屏 干显卡去吧 是暗屏就查查屏供电

绝对不是暗屏,显卡又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不能两片都是坏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棘手了

网友:
你这个要么排线要么屏,再就是LVDS模块还缺点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跑码已经跑了一遍过了,最后00,外接不亮,今天又换一片新显卡还是不行

显卡可能性小,主要是可能缺什么条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跑码已经跑了一遍过了,最后00,外接不亮,今天又换一片新显卡还是不行

跟我前几天修得ACER4750D 一样的现象,是LVDS模块3.3V供电断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绝对不是暗屏,显卡又换了一片新的还是不行,不能两片都是坏的吧

屏供电有没  码片供电 亮度调节 背光开启  都查查

网友:
电压都测量了吗?

网友O:
还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吗

网友P:
先要明白,屏要正常显示的原理条件,然后从接口入手,顺着查到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N:
跟我前几天修得ACER4750D 一样的现象,是LVDS模块3.3V供电断线了

我之前测量过显卡周围的所有小供电,都正常,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忙,明天我再仔细测一下你说的这个信号,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屏供电有没  码片供电 亮度调节 背光开启  都查查

有、有、无、无,早已查过

网友:
显卡周围的小供电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吗

外接不显示已经说了啊

网友:
那不是瞎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要明白,屏要正常显示的原理条件,然后从接口入手,顺着查到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实在是不想说你,废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有、无、无,早已查过

那你就查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就查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啊

本帖有错误之处,不好意思,看新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4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吗,EDID都出了

但是抓不到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4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查查,背光开启信号吧,什么back_pwm的

抓不到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4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能跟屏沟通了,说明显卡基本上的是好的

本贴有错误之处,请看新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490-1-1.html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抓不到屏,请看新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490-1-1.html

网友:
我碰到两台,什么电压都行就是不显。都放在几个月那边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还有屏供电 地址信号对地值

网友Q:
是显了    是不是暗屏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是显了    是不是暗屏

绝对不是暗屏,反复确认过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不可能,重植一次,换新两次

网友R:
你是不是买了垃圾的坏显卡

网友L:
引用 网友R:
你是不是买了垃圾的坏显卡

不至于吧,怎么看是否为垃圾卡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不至于吧,怎么看是否为垃圾卡

我上次看到【迅维】上有教程的

网友:
外接看看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绝对不是暗屏,反复确认过

好吧       得思考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R:
我上次看到【迅维】上有教程的

有链接吗?少年

网友:
外接不亮啊

网友S:
打开LVDS信号,blacklight

网友T:
显存问题多一点。换显存,

网友U:
查背光和开启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打开LVDS信号,blacklight

这个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显存问题多一点。换显存,

显存有问题的话还能跑码?

网友L:
引用 网友U:
查背光和开启新号

这个都正常已经说了

网友V:
是不是大电容的那一款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L:
这个都正常已经说了

那有可能是显卡坏引起的

网友W:
如果是单纯的背光问题,应该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W:
如果是单纯的背光问题,应该是暗屏!

绝对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U:
那有可能是显卡坏引起的

换的新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大电容的那一款啊

你指的cpu吗,不是

网友:
刷BIOS,还不行加焊下显卡吧,碰到过好几个有EDID就是不显的机子,换显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