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Z77P-3主板通电不亮

楼主(2015-08-04):
技嘉GA Z77P-3主板,配CPU E3 1230 V2,4x4G金士顿DDR3 1600内存。关机前还好好的,突然开机毫无反应,电源风扇也不转。单独测试电源正常。把显卡、内存条都拔了,开机还是无反应(电源风扇一点都不转,电源灯也不闪不亮)。把CPU也卸了,只剩主板接电源,开机(短接主板上的PW+、PW-)还是无反应。智能液晶诊断卡根本就不亮。
换了一块同样的主板就好了。

不知道原来的主板是哪里坏了?

补充内容 (2015-8-5 09:49):
裸板接好电源,测主板开关针PW+有3.3V电压,测电源PS_ON端电压为4.2V。短接主板PW+、PW-,无任何反应。直接将电源PS_ON端对地短路,测试卡显示各电压正常,但SYS灯闪烁,测试卡屏幕无显示或显示乱码。

补充内容 (2015-8-5 10:58):
如果仅插上CPU,短接开关针仍无任何反应。将电源PS_ON接地强制开机,测试卡显示“No
debug code”,与不插CPU显示相同。

补充内容 (2015-8-5 11:51):
仅插上CPU后,再次把PS_ON接地强制开机,诊断卡显示:“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则初始化串口、并口、时钟”。
不知道怎么初始化?机箱电源按键无效,怎么启用备用BIOS刷主BIOS呢?

补充内容 (2016-11-4 18:21):
在关机状态下,按开机键10秒后释放,自动重启恢复BIOS成功。现在主板正常了。

网友:
检测卡的灯不亮 ,这种故障还没有见到过,是不是那个主板的PCI插槽没有插好哦,才导致灯不亮的哦,楼主查出原因给我分享下哈,我是个新手,谢谢

网友:
根本就是主板不通电,但单独测电源是正常的。不可能是PCI插槽问题。因为开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怀疑哪里有短路?或者BIOS损坏(此主板是双BIOS,此前曾有自动刷BIOS的情况,但自动刷BIOS前,开机电源灯会亮,电源风扇会转)?

网友A:
开关针是电压没有嘛,可以查询RTC电路和开机电路,如果你懂电路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是电压没有嘛,可以查询RTC电路和开机电路,如果你懂电路的话

“开关针是电压没有嘛”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是电压没有嘛”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请明示。

就是开关针有3.3V或者是5V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针有3.3V或者是5V电压没

开关针有3.3V,电源PS端为4.2V. 但是,把开关针短接无任何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是电压没有嘛,可以查询RTC电路和开机电路,如果你懂电路的话

裸板接好电源,测主板开关针PW+有3.3V电压,测电源PS_ON端电压为4.2V。短接主板PW+、PW-,无任何反应。

若直接将电源PS_ON端对地短路,测试卡显示各电压正常,SYS灯闪烁(图1SYS灯亮,图2SYS灯灭),测试卡屏幕无显示或显示乱码:

图1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接好电源,测主板开关针PW+有3.3V电压,测电源PS_ON端电压为4.2V。短接主板PW+、PW-,无任何反应。
...

又把电源PS_ON端对地短路强制开机,测试卡屏幕有显示了,依次为(上面最右边的SYS灯闪烁):

右边第二个CLK灯亮度与其它灯相同。
然后仅插上CPU,再把电源PS_ON端对地短路强制开机,诊断卡显示“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请……”(没来得及看),以后再强制开机,就一直显示“No debug code”.

网友:
修好没有 这个

网友:
没有修好,测试见10楼。请教。

网友C:
突然间  我喜欢上楼主的 检查卡了 。 求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间  我喜欢上楼主的 检查卡了 。 求购买地址

万能的X宝。搜
中文显示故障代码诊断卡

网友:
仅插上CPU后,再次把PS_ON接地强制开机,诊断卡显示内容变了:

难道是BIOS坏了,或者是时钟坏了?

网友:
今天又变成不断自动重启了。

网友D:
大哥 修主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三相你是怎么搞的  光用一个诊断卡你就敢给人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修主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三相你是怎么搞的  光用一个诊断卡你就敢给人修主板

呵呵,不是维修专业户,是自己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