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易美逊于2271W.电压正常。没反应

楼主(2015-08-04):
  如题,测试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开关有电压,就是没有反应。是MCU的事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正常情况下,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刷bios试试先

网友:
先看供电吧   供电都正常果断刷BIOS  应该就好了。  刷BIOS时注意别刷错了。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

网友:
这个开关上没有3.3V 有两个1.5V应该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