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主板全部点不亮

楼主(2015-08-04):
板子是2011年11月买的 CPU G530  放了半年 现在板子全部点不亮了 刚有2块亮的 弄着弄着又黑了  蛋疼啊 求解~~~~~~~

网友:
按时序测量,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杂牌的板很麻烦,问题比较多。

网友:
你说的这么简单,谁给你解啊?连个供电也不测,就上来发帖子求助?!

网友:
就这么点 东西  怎么教你?

网友:
自己没检测过?上个诊断卡……

网友:
这个情况你刷写BIOS就可以了。  刷初始版本的

网友:
只能教你直接买新的

网友:
放了半年肯定很多灰尘啊。先清洗下灰尘看看,还是不行再测主板电压

网友:
现在的主板问题奇怪的很

网友:
你还是认真测一下内存的电压,CPU的电压,桥的电压,总线电压,接着测PCI-E的A13.A14的时钟,如果有图纸的话,可能会好办些。祝你好运

网友:
建议楼主拿到专业的维修店检测

网友:
一步一步 来   祝成功

网友:
上电,先查供电,还有看下诊断卡跑什么码。你说这么简单,我也是看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