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闪白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5-08-04):
机型:LG E1948 LED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始正常一分钟左右开始发白花屏 ,连续开机连续发白花屏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检查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没有发现问题,
索性把升压电路附近(MAX芯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的电容都换了一下,故障解决。
MAX  那个芯片 在屏幕电板上  把AMX 那个芯片周边的贴片电容全换了 就好了  我也是看的社区  小诗的案例来修的    MAX  那个芯片 很好找 芯片上是MAX 字母开头的 放大镜看

补充内容 (2015-8-5 10:21):
电板就是液晶面板的电板

网友:
lz      不把故障图发来看看     这样修好   新手不懂啊。、

网友:
      是LCD的升压芯片虚焊吧。我修过一台ACER的19宽屏的故障是开始正常用十几分钟出现横白条花屏关机马上再开都是花,用风枪加热下LCD的升压芯片,马上再开不花了。之后用烙铁拖焊下芯片,试了一天都不花,客户已用了几个月啦都不花。

网友:
经验啊,很好,学习了。

网友:
LG 的屏的确问题很多

网友:
还没遇到啊

网友:
滤波电容吗

网友:
好吧,这也算靠经验维修了吧

网友(2015-09-03):
你好,请问这个内屏什么型号?

网友:
换电容前 不需要测量一下各组产生的电压吗?没有针对性,把电容都换了。正是运气好

网友:
我的一年前修好 返修回来了 当时用手摸着升压电路那块就OK 加焊了下那一块 ,现在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问下,我想点屏,用啥屏线,双八的不行啊

网友:
另外附下图啊,哪几个电容,多大容量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