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游戏机变压器220V转110V想改30V输出怎么改!

楼主(2015-08-04):
在游戏垃圾场,捡到两个变压器220V转110V的,变压器是铝线的,我拆一个!想把它改成可调电源能改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
就是这种比较大型的游戏机里面拆的!

网友:
拆掉了一个,还剩最后一个铝线绕的!下面是铝线的线圈。

网友:
拿过来两个变压器的时候,由于变压器上面没有标识,把次级插220V导至初级电压变成430V,变压器的线圈滚烫还有很大的声音,当时吓着了,以为是个坏的变压器所以才拆了另外一个看看里面的铝线有没有发黑是否坏了来判断!最后上淘宝查了才知道原来是插反了,赶紧换回来果然输出了110V,前面有些照片来自于淘宝!

网友:
要自己绕线,也很麻烦,,,,

网友A:
要改输出电压就要重绕变压器,绕不好的话噪声还大呢

网友:
会绕线就自己找公式算下。就搞定了;

网友:
貌似要减少次级线圈的数量

网友B:
把次级拆了  线圈减少  慢慢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次级拆了  线圈减少  慢慢测试

是把次级的线圈减少还是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改输出电压就要重绕变压器,绕不好的话噪声还大呢

这倒是也有可能,噪音感觉是有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倒是也有可能,噪音感觉是有一些。

我之前自己绕过一个变压器,但效果不太理想,发热厉害而且噪音较大,估计是线绕得不平均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自己绕过一个变压器,但效果不太理想,发热厉害而且噪音较大,估计是线绕得不平均的原因

还要拆开硅钢片,硅钢片里面应该还有一种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要拆开硅钢片,硅钢片里面应该还有一种胶!

是的,网上有些人用灯泡法,加热后再拆,要不直接拆拆不下的,有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网上有些人用灯泡法,加热后再拆,要不直接拆拆不下的,有胶

难道拆几圈,又把硅钢片装回去测试吗?然后不行的话,又拆掉又减两圈,又装回去测试,反复循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把次级的线圈减少还是增加!

把次级的线圈减少就可减少输出的交流电压,按正比例计算,假如原来的次级线圈是500圈,输出电压是110伏,你要输出交流是30伏的,那么只要保留线圈为136圈就可以了。然后按原样装回矽钢片,浸上漆就可以了、

网友:
初线线圈,即接220伏的不要拆,不要损坏了,

网友:
如何原变压器的线圈与矽钢片之间有间隙,且次级线圈在外层绕制的,也可不用拆矽钢片,用竹签一层层挑出次级线圈,边测量电压值,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拆几圈,又把硅钢片装回去测试吗?然后不行的话,又拆掉又减两圈,又装回去测试,反复循环吗?

不可能吧,拆不是一次性全拆了吗?硅钢片还能拆一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次级的线圈减少就可减少输出的交流电压,按正比例计算,假如原来的次级线圈是500圈,输出电压是11 ...

还是你回答的最有质量谢了兄弟!我的变压器初级是:543圈,次级是:290圈,麻烦帮我算一下要减掉多少圈!还有就是拆了变压器以后,那些胶布拆了以后都基本报废了,可以用什么胶布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次级的线圈减少就可减少输出的交流电压,按正比例计算,假如原来的次级线圈是500圈,输出电压是11 ...

不浸漆行不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浸漆行不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如果改装后变压器不发出嗡嗡声也可以不浸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回答的最有质量谢了兄弟!我的变压器初级是:543圈,次级是:290圈,麻烦帮我算一下要减掉多少圈! ...

初线线圈不要动,次级拆下200-210圈都可以,如果拆下200圈,次级电压约为34伏;如果拆下210圈,次级电压较30伏,再看一下本地区的平常时的220伏电压是否偏高,如果偏高就多拆下几圈,如拆下215圈也可,次级电压约为28伏,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回答的最有质量谢了兄弟!我的变压器初级是:543圈,次级是:290圈,麻烦帮我算一下要减掉多少圈! ...

中间用黄绸布来隔离,修电机的修理部有,可以要一块。实在没有有一层牛皮纸也可。

网友:
确定不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用时间的话,就自己减次级线圈,减到复合自己要求,价格可调模块就行

网友(2015-10-10):
记得早前我改过一个是先将次级绕组拆下50圈,再矽钢片复位后通电量下输出电压,就得出每伏电压的所需匝数,并以此判断目标值所需匝数的增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