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联想YOGA 13不充电

楼主(2015-08-05):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有充电提示,第一次试机,能冲到15%充N小时都这样,放了一两天再试机能冲到17%充N小

时都这样(觉得充电应该是超慢)适配器别的机子试过无问题。

     无图纸,进入系统后万用表简单测量下,DC20V有输入,隔离保护之后是19.2V几

左右,内置的电池插座1,2,6,7脚14.3V左右3脚是0.27V(觉得是TEMP脚),4脚是3.0V几左右5脚是3.1V几左右,

再单用电池进不进系统4,5脚变成3.28V左右,其它的脚相同(觉得4,5脚就是电池系统管理总线)。进入系统后不插

适配器测公共点是电池电压,应该正常,当插入适配器后要等上约10秒万用表测电压之间有一个15.6V左右才上到

19.2V左右,不开机时公共点是19.5V左右。看以上本人总感觉是20V,DC没有正常过隔离保护,正常下用适配公共点电

压一般是多少?还有用适本器时感觉电池没有正常和EC通信,无示波器啊,用示波能检测出通信是否正常么?求大家共同分析。共同学习啊。最后能多加我这个小小白分么!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开机时保护隔离管的G级电压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是小电流还是大电流了,充不起电,最好看一下电池到EC的数据是否正常,有可能EC没有检测到电池的电量,最好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排除电池问题再看主板问题

网友:
已修好了,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看到主板觉得难拆下,不想折所以想了很多弯路,浪费了时间啊,之后拆下主析,好快看到隔离保护管了,是用两只仙童的N-MOS,马上测,连接适配器输入20V的哪只,好样的激穿了,换上新件,试机一齐正常了。充电正常,压力跑CPU公共点电压都不会降低了。机器修复,总的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啊。望板主加加分!

网友(2015-09-04):
yoga 13  开机时间需要很久 今天修了一台 不触发的  修好后   电流跑  0.56  跳变    过了 20秒才亮屏 ,晕倒我以为没修好刷了bios   还好bios是好的不然 直接搞挂了

网友:
上个图啊,是哪个管子坏了

网友:
上个图就有分加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