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复印有杂点和缺块

楼主(2015-08-05):
自己的联想M7400一体机,复印时,空白的地方有不规则灰黑色块。颜色深的地方却有不规则的白块。
2-3mm的样子。
打印时空白的地方有杂点。
网上有说是定影组件问题的,有说激光棱影脏了的,有说硒鼓坏了的。
现在硒鼓已更换过。故障还是有,只是比以前轻一点。

没修过打印机。求高手指点下,自己动手实践维修一下。

网友:
效果图来一张看看先。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和定影肯定是没关系的。是显影那块的问题。检查下感光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和定影肯定是没关系的。是显影那块的问题。检查下感光鼓吧。

感光鼓是哪一部分的?我是小白。

网友:
你连感光鼓都不认识,很难整哦,
能认识组件还好,再者拆装也比较复杂,如果你动手能力强  可以试试
每个人理解的意思都不一样,上个故障页上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感光鼓和定影组件问题吧,最好能上一张效果图看看

网友B:
打印维修 你连故障图都不上  怎么帮你  。。。 硒鼓啊,粉盒啊,耗材类是所有打印机必须要先排除的。
7400激光器容易坏

网友:
就是这样,颜色深的地方有白色块,不规则,有时有,有时没有。
颜色浅的地方有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维修 你连故障图都不上  怎么帮你  。。。 硒鼓啊,粉盒啊,耗材类是所有打印机必须要先排除的。
740 ...

图片发了。加不进贴子,在回复栏。

网友:
个人判断 跟激光器无关   感觉不只一个故障。  有底灰  加白块。
复印和打印有区别的话,  你不已经换硒鼓了吗,先把也粉仓换了 一套新的试。复印台上玻璃做清洁,有必要激光头那块也可以拆了清洁哈,再就对着出纸的故障点位置去找哈看定影那块有问题没。
仅供参考

网友C:
看看粉仓是不是漏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粉仓是不是漏粉

已经解决了。是加热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是加热辊的问题。

加热棍粘粉啦

网友:
擦一下感光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