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不启动 联想L222wa

楼主(2015-08-05):
一款联想L222wa 通电 按键等闪 电源板变压器 间断的 嗞嗞 的响   一直响5分钟左右  就能开机了 没有任何故障  反复的 开关显示器都没问题 ,但是 隔上几个小时不用  在开机 又出现 一开始的 故障   拆机 发现 450v 120微法的 大电容漏液  换上新的后 故障依旧。  不插屏显灯管 能点亮。 给驱动板供电的 5v 正常     求 师傅指点

网友:
仔细看看  是不是 有虚焊得

网友:
重新焊一下变压器的脚位吧

网友:
大电容有漏液 ,板上全是液体 ,有短路 ,  拆下来吹干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或者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
滤波电容换掉,吱吱响就换变压器

网友A:
滤波电容换掉感觉可行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B:
楼主的这种情况直接换波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种情况直接换波波电容。

450v 120 的那个大的电容已经换了  你是说的 是其他的那几个小的么? 12v 的那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换掉感觉可行

大的已经换掉了  你是说的 那几个12v  的也要换么?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   还有就是量下电源开关管  有时候软击穿也出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的已经换掉了  你是说的 那几个12v  的也要换么?

你换的400V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的已经换掉了  你是说的 那几个12v  的也要换么?

把 电源板上的所有的电容  都换了个遍  表面看着都好好的电容  全换后  故障解除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电源板上的电容  都换了   表面没有什么异常的 电容    结果换上后 故障解除  谢谢 大家 的参与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 和滤波电容坏 没有股也换掉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