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花屏 报警2声 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感觉就像显存问题

楼主(2015-08-05):
联想E40 HM55桥 独立显卡 上电不显示报警2声 外接花屏 从做显卡 一样花屏 满屏花  电流正常 遇见4片了 没有解决  有解决的朋友 讲讲

网友:
外接都花,应该 是显卡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存打胶,是不是显存爆了

网友:
换了显卡不行就干显存了

网友:
显卡 问题吧   这显卡容易坏

网友:
换过内存CPU没有?查过内存SMBUS没有?

网友:
估计是 显存 爆珠了

网友:
显存重植 就OK了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重新直球 肯定好

网友:
你换显卡吧,如果还不行就重置显存。

网友:
CPU 内存 显卡 显存 都是故障排查点

网友:
估计显存问题大了,显卡不难做

网友:
花的有没有规律呢

网友:
看看显存有爆吗 我修过几台了 显卡问题 做完后 显存爆了   锡箔纸贴了几层也爆了  换几个就好 基本换显卡正面2颗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胆大,心细,眼睛亮。楼主判断是显存的问题,还不动动手。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显卡芯片216-0728018就好了,显存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先排除显卡

网友:
换显卡不好就吹下显存看看

网友(2015-09-12):
我也在修一台机子E40也是内接不显,未接花屏

网友:
E40 的机器没有灌黑胶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植珠是好蛋疼的事呢

网友:
显卡换了的话 基本就是上面的2个显存爆了

网友:
显存考不好也容易爆珠,上次我就换的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多了,一般都要重做显卡,做的时候显存要包好,不然问题就大了。

网友:
只要板成没掉点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先换个新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  BIOS的问题呀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多显存问题少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 E40不通电不开机无待机,现在修好了,外接能显示,本机是屏暗,换了屏和线也是一样的问题,主板少电压上来,不知道是哪个电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