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 FP93GW液晶程序啊!

楼主(2015-08-05):
显示器的故障为,不开机。待机5V有,MUTE有2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按开关键没有反应、请问你是否是固件问题呢。请师傅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开关处有电压吗?

网友:
原机上读取的。试下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还快一些,价格也可以收起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同样机器不上电,求解,是BIOS的事吗?

网友:
数据给的不够详细,5v有了,那12v呢?还有指示灯能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