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故障开机跑过2A,卡在F0代码不显示,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5-08-05):
MS-7641,故障开机跑过2A,卡在F0代码不显示,刷过BIOS和换过BIOS,
加焊过北桥,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拿掉电子清一下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再是跑回来F0,求大神讲解。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换桥试试看。

网友:
应该出在桥上面,换换试试

网友A:
如果清CMOS能好一下,最好看一下RTC电路,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否是好的。

网友:
如果清CMOS能好一下,最好看一下RTC电路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清CMOS能好一下,最好看一下RTC电路,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否是好的。

我测量了,都正常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换个南桥。。。V星这种病多,,,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先加焊桥,不行就换

网友:
楼主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ms_7641v21(341222).pdf

网友:
版本不对在给我说,我还有其他的,点位也有,只是今天网络带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