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宏基4743,有线无线都没了,,芯片正常。

楼主(2015-08-05):
一款宏基4743,有线无线都没了,,芯片正常。系统XP,WIN7,WIN8都一样。,电脑完全能用,外接USB的可以,,,只有南桥了。是南桥问题吗??
win7

网友A:
雷劈的主板?
£塵§愛℃
没有,正常用就这样了,芯片我测试了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劈的主板?
没有,正常用就这样了,芯片我测试了好的

网友:
换掉芯片不行再动桥吧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 南桥几率大 先换南桥吧

网友:
先查一下南桥WLAN模块是否正常再换吧,但是最好先看一下驱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