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 wifi打不开

楼主(2015-08-05):
一般都是主板wifi芯片坏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了

网友:
不一定吧,WIFI供电压没有也会打不开

网友:
对修手机不怎么会!!!不过事事无绝对!

网友:
wifi模块有问题,应是虚焊了吧。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 ,如果有电压就是WIFI芯片问题、这个只有换了才稳定。加热用不了几天

网友:
这个等于没说啊,要能祥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发帖的话,那这个状元我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