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0.9 不显示 维修方法

楼主(2015-08-05):
华硕X45VD REV 3.0 0.9左右不显示 刷BIOS 换桥 无果 ,看了网上X45CC 也是这样的维修例案,也改动了下电阻,果真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bum&picid=77084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bum&picid=77085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换板载内存,2g的啊,客人肯加内存吗。不懂请问我

网友B:
是屏蔽板载内存吗

网友:
下次见到了试试看管不管用

网友:
不过内存 直接屏蔽掉了么

网友C:
没看懂。。。那几个电阻怎么换?

网友D:
是直接拆掉那几个电阻吗? 希望LZ解答下

网友E:
这个是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不是拆电阻,是将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屏蔽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坏了吗= =

网友:
就是电阻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换板载内存,2g的啊,客人肯加内存吗。不懂请问我

直接换颗粒吗?4G的八片 不好换牙,不知道坏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不是拆电阻,是将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屏蔽

对的,我也是看了别人这 样做的,只是这几个电阻没图纸跟点位 不好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蔽板载内存吗

是屏蔽板载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直接拆掉那几个电阻吗? 希望LZ解答下

位置移动下

网友:
怎么移啊  具体点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那几个电阻怎么换?

5和6 换到2和3上

网友:
这个也可以妈 呵呵

网友F:
  板载内存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载内存坏了吗?

坏了,8个颗粒不知道换哪个,就直接屏蔽掉外装个内存

网友:
初始位置:1-5-6   板载4G
试验位置:1-2-6   4-2-3   1-5-3 均为板载4G
         4-5-6   4-2-6   4-5-3 均为板载2G
         1-2-3   不认板载内存,外插多少就认外插多少

网友(2017-05-11):
屏蔽内存 吧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