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做BGA老是返修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请各位大佬帮我解答一下,像我们平时天天都有做显卡 北桥之类的,很多都是虚焊造成的故障,最终还是由于温度太高了,今年夏天温度格外的高,修显卡的自然也多,那怕不是修显卡的机器温度都超高,更别说修显卡的,那怕重植照样返修,这不我10天前修一台戴尔  ATI的显卡重植,垫了铜片,清理了灰尘,涂了导热硅胶,值了有铅的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其它的我就不说了,这类问题让我非常头痛,有些我甚至把散热器换了还是会回来,当然把显卡换掉,或者植无铅的可能会好很多,这我也知道,我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保准返修率的让这种情况降低到最大

网友:
没办法啊,一般来说你处理的好些保他一个月就可以了,最多3个月就行了

网友:
很多芯片都是芯片内部核心虚焊或不良 要是一返修直接报换芯片吧

网友:
很多都是芯片本身内部不良造成的

网友(2015-11-04):
我们维修就报一个月,一个月之内返修率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