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RL V3.1不跑码

楼主(2015-08-05):
型号:SY-A78LM3-RL V3.1故障:不跑码

板图

大致看了下为X修板,PCI槽上处有凹坑,飞线

上电触发,内存、VDDA、CPU、桥、总线均正常
PCI A14 3.3
      A15 3.3
      B16  1.7(有些高,因为店里电压不稳)
PCIE   A11   3.3
          A13   A14   0.42 (有些高,因为店里电压不稳) CPU   PG  1.67(有些高,因为店里电压不稳)
          复位 1.67(有些高,因为店里电压不稳)
RTC正常,南桥加焊依然不跑码。此板BIOS三种:3.0  3.1  3.2且论坛搜索都为3.0  3.2,X宝也没有。

忙了大半会儿,无力。修过此版本V3.1小伙伴们求支招!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

网友:
南桥可以选择跟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焊是没有用的  兄弟

网友:
A13 A14   正常吗?

网友:
1.67,店里电压不稳,稍高不过正常

网友:
二修机,三把斧砍过去,基本没价值,梅捷小三极管爱坏,

网友:
看一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VDDA,PG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焊南桥?应该焊北桥吧,不过AMD的桥成功率低

网友:
三板斧试过不行,没图纸确实很难

网友A:
这板前几年在我店出去较多,占我总出量的一半。回来的80/100都是SB的问题。重植桥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前几年在我店出去较多,占我总出量的一半。回来的80/100都是SB的问题。重植桥成功率还可以。

这板奇怪,百度一搜居然还有双BIOS,3.0 3.2都有BIOS但偏偏没3.1,而3.1的图居然是DIP,但这板却是SOP,
刷BIOS恐怕也悬,都不对应。

网友:
手头上有两块这样故障的主板,直接扔一边去了

网友B:
修过很多梅捷的主板,几乎都是CPU附近的小三极管出问题的多,,,,

网友:
梅捷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一般都是焊桥

网友:
这里总是短线

网友:
梅捷小三极管爱坏,

网友:
对,梅捷的爱坏小三极管。

网友:
AMD的板子桥容易坏或者虚焊

网友:
我跟你说,X宝找有这个二手板的问问看  叫他把BIOS读出来,给他点钱  做这行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很多梅捷的主板,几乎都是CPU附近的小三极管出问题的多,,,,

具体是哪里啊?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故障是有时有复位不显示,但有时没复位不显示。量了各大供电都正常,PCI A14 3.3 V  A15 3.3 V  B16  1.7VCI-E A113.3V A13 14 0V.

网友:
各位大神,这种板的时钟芯片在哪里啊?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 ,我这里有一堆这样的板子没法整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没图纸真的不好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 ,我这里有一堆这样的板子没法整

没,当料板处理,换桥代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