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05):
      电脑中由显卡引起的硬件故障还是很多的,下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几例显卡引起的电脑故障,将它写出来,希望对初入此道的你起点借鉴作用

  一.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只是重新挪动了个地方,重启电脑通过COMS自检后在"STARTING WINDOWS95……"处死机,再重启后显示屏幕全黑.

  故障的解决:拆开后发现,灰尘很重,该机配置为VX主板 MX233 2根16M SD内存 4.3G硬盘 S3765显卡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显示器电源灯皆亮,风扇也正常运转,表明电源和显示器等没啥大问题,没有机内喇叭鸣叫声,估计其已坏[如显卡有问题PC喇叭的叫声为长两短声]首先检查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连线是否插好,插头内是否有断针现象,切都安好那很可能就是内存灰尘多了或有松动,将两根内存取下,仔细清理了灰尘,重新插好,问题依旧,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了下内存没问题不可能是CPU被报销了吧,摸下CPU,余温尚存,肯定没问题旁边有人说"会不会是CIH?",根据症状分析不太象,笔者的重点就放在了显卡上,是不是灰尘多了造成接触不良?将显卡取下,见其插槽很干净,但也小心的将插槽边和显卡上灰尘清理了下,再将显卡插好,故障依旧,真是怪怪,便又换了根插槽试下,也是如此,难保显卡坏了?去找来块PCI显卡插上,"唰"的声显示器下就被点亮了,这就证明系统内其它硬件都没问题,那真是这块显卡坏了吗?将其拿到其它电脑上插好,切正常,显卡也没问题,真怪!

  笔者仔细观察这块显卡,见其金手指已有插薄现象,其固定片刚火不错--很硬,问题会不会就在于此呢?将其重新插回原机笔者仔细观察有啥异状--见显卡插好后金手指居然还有约1毫米的地方露在插槽外,难道没有插下去,笔者将其使劲的按了两下,居然纹丝不动,将其取下,用金手指的长度和插槽的深度对比了下,肯定还有至少半没插进去,由于这块显卡的固定片较硬,取来钳子将其固定片上端往上扳了少许,重新再插上显卡,使劲按,显卡深深的插入了槽内,这时接好连线,重新启动电脑,切恢复正常.

  后记:这个问题的起因还应该怪机箱和PCI插槽[这些PCI插槽不知为何要比般的PCI槽要深些?]不标准,再加上显卡上的金手指被插薄,天长日久就产生了这样的毛病大家在检修电脑的时侯要多注意下这些由劣质配件引起的怪问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侯可多往这些方面去考虑

  二. 电脑,在将操作系统从WIN95升级为WIN98后使用正常,但使用几天后,出现进入WINDOWS画面显示器便黑屏的故障,使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故障的解决:笔者询问了下使用时的情况,其自述,在故障前安装了些工具和游戏软件,当时并没啥问题,只是在次玩游戏时死机重新启动电脑后便出现这种黑屏现象哦,那肯定是些软件和硬件出现了兼容性问题进入安全模式,打开"系统"属性,进入"设备管理",看各设备之间有无啥冲突,当双击打开"显示适配器"时,见里边居然安装了两个9850显卡的驱动程序,且还没有啥冲突,看来问题肯定在于此了,这么简单,删掉个不就得了,哈哈重启电脑后,WINDOWS桌面刚亮了下"唰"的下又黑了,这是怎么回事?只好又进入安全模式下,笔者看在"显示适配器"里居然又安装了两个9850显卡的驱动程序,难到是"瘟到死"这厮又自动安装了个?这当然也难不倒我,将两个驱动起给删掉,然后重新启动电脑,这下该好了吧,音箱奏着悦耳的WINDOWS序曲进如了桌面,真是小菜碟笔者马上将显卡驱动安上,切正常,再重启电脑,到了桌面处又黑,看样子又被自动加装了个驱动,我倒……进入安全模式看,果不其然笔者这下无计可施了,只好将些不常用的程序卸载掉,希望能将祸根找到,可卸完了故障依然故我,进入注册表看显卡所属各项,也无异样,肯定是外来程序所致只好在DOS状态下用WIN98升级版重新覆盖安装WIN98,安好后故障也如期而至气死我了,白费心机,只好将C盘格式化掉后重装WIN98,安好后故障排除.

  后记:以后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如果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没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最好还是直接将C盘格式化后重装系统,这样最快捷最不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

  三.新购兼容机,买回来不几天,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花屏现象,特别是在玩游戏的时侯这种情况加剧,使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故障的解决:其电脑配置为杂牌BX主板 杂牌TNT2 VANTA显卡 LG575N显示器这种AGP显卡的花屏故障笔者见得很多了,先将显卡拿到另外台电脑上试了下,无任何花屏现象出现,证明了显卡没啥大问题,将该台电脑上的TNT2 M64拿到这台电脑上来试,也无花屏现象出现,证明主板也无大碍般应是杂牌BX主板 杂牌TNT2 VANTA显卡存在着兼容性问题,按以下思路去解决,先将显卡驱动删掉,重启电脑后可先安装标准的"VGA"驱动,然后再用更改驱动的方式安装显卡驱动,般的兼容性问题都可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此例无效接下来可到网上下载并安装主板或显卡的最新或最稳定的驱动程序,同时依次安装Direct X6.X或Direct X7.X……无效后,笔者决定将该主机搬回家里慢慢研究下,接上俺的显示器,奇怪的是花屏现象没有了,我倒……看样子是这显卡和它的那个LG575N显示器存在着兼容性问题将主机搬回去又接上LG575N显示器,并问了下情况,其自述在装机的时侯装的是"既插即用监视器",回家后改为"LG575N显示器"后故障既出现,当时也没留意笔者马上将其"监视器类型"改为"既插即用监视器"后花屏现象大为减轻,只是在游戏的时侯有少许出现再接再厉,接下来将"监视器类型"先后选为NEC,SAMSUNG,SONY等型号的15寸显示器皆有优劣不等的表现,当选为MAG COMPUTRONIC PMV-1531时其花屏症状基本上完全消失,好,就将就着用它吧

  后记:显卡花屏故障除了找显卡自身及显卡和主板兼容性或驱动程序等的原因外,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兼容性也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总结:其实日常维修中显卡的各种各样的故障还很多,常见的如I740和MVP3以及矽统SIS扬智ALI等的主板的兼容性问题;及440LX等主板无法用TNT或妖精等显卡的问题;以及劣质显存引起的死机或花屏问题;还有就是板卡之间的兼容性或插槽搭配问题--如S90声卡与AGP显卡不兼容等等大家在维修的时侯要尽可能的多找原因多思路,对于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显卡的兼容性问题在保换期内有条件的还是应该先考虑换新.

硬件杀手007 -5 山寨

网友:
哪里复制来的这么详细

网友:
呵呵,你这个太。。。。。。。。。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能查SD内存了。店里G31,G41一摞。。